西门子变频器
求教西门子6SE70数组参数设置

楼主(2006-01-11):
p590参数只能切换两个数组吗?怎莫建立数组?

网友A:
我公司专业做纸机变频传动业务,是ABB,SIEMENS工程型变频器的代理商,欢迎进行技术交流,沟通。13212769764 QQ 117972017

网友B:
西门子有4个参数组,西门子网站有教程

网友C(2006-06-10):
P590只是改变两组控制参数.
你可以在设置控制参数的时候通过点1与点2来设置,
然后就可以通过590来选择了.

网友D:
590 是 bico参数组只有两组。
一般用来选择控制源,比如在Profibus和IO口输入。

网友E(2007-01-09):
可以纯逻辑实现,使用U271~U275,以及与、或、非等自由组合出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