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求助:安川伺服的控制与调试

楼主(2006-01-11):
我有一台5.5KW安川伺服电机与驱动器,型号是SGDM-60ADA/SGMGH-55ACA61,准备用台达EH系列PLC发脉冲进行定位控制。如果哪位对安川伺服熟悉,请不吝赐教!我的联系电话是13750902180,QQ号码:271233005

网友A:
把PLC程序写好,根据说明书把线接好就可以了,还需要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卖给你东西的那个经销商,他们应该可以派工程师上门服务的

网友B:
可找安川伺服的资料,目前中文版有两本,设计选型和维护,上面讲的非常详细,经销商也不一定太明白。

楼主(2007-06-02):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的系统很早已经成功投入运行了,只是现在才来感谢,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