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模拟量的换算问题

楼主(2006-01-11):
用aey 414模块进行数据采集,传感器输入为4~20ma。怎么换算。

网友A:
看一AEY414的硬件配置啊, 在配置中可以设置变换后的数据范围。隐含的数据范围应为0到10000

网友B(2006-02-13):
AEY414的硬件 的分辨率是多少 ,数据范围是多少 。
所选的传感器量程是多少
然后进行除法运算就行了

网友C:
FC105是西门子的功能块,怎么能搬到Premium上面去,恶搞。

网友D:
FC105是西门子的功能块,怎么能搬到Premium上面去

网友E(2007-04-14):
直接标定,就可以,不用换算

网友F:
根据精度进行量程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