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和频率.

楼主(2006-01-11):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变压器输入端电压不变.只改变其输入频率,输出会不会改变,要是会改变的话怎么变?

网友A:
不会改变。如果比额定频率高一点,电压输出不会改变。但是频率低了可能会改变,甚至烧毁。
如果频率高太多,比如50hz的变压器用在20KHZ,估计应该烧掉了,不会有什么改变问题。50HZ的变压器用在25HZ估计也要烧掉了、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高频磁芯.不是普通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