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C 进行温度控制

楼主(2006-01-11):
SPLC 进行温度控制

网友A:
SPLC是什么?

楼主:
SPLC 是一颗 ”可编程控制器” .
它只有一颗继电器一样大 .
有关技术资料请搜寻本版 .

网友B:
晕倒IREX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这样用法,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导致设定温度大范围的变化,与半导体和电阻器件的温度特性相关.如1.8V的输入电压在高温时可能变成1.6V,低温时变成1.9V。
不过如果只是控制一些风机和没有精度要求的倒也还可以。
呵呵呵,向IREX致敬。

网友C:
呵呵
  有点意思!

网友D:
请问楼主SPLC输出8点的多少RMB?

楼主:
约 进口欧母龙延时器 2/3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