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保护开关是西门子的3VU好还是施耐德的GV2好?

楼主(2006-01-11):
请问大家,马达保护开关是西门子的3VU好还是施耐德的GV2好?
我用了好多3VU1340,最近经常出现问题,比如缺相,触点烧坏,开关推不上去等等,而且这东西坏了还不好找厂家退货。3VU在苏州和北京都有在生产,可以做的质量也不一样,有时会出现包装打开后发现少辅助触点的现象。
施耐德GV2也用过,目前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我以前在的公司,就是做西门子的,现在我也不喜欢西门子的低压啊,还是施耐德的方便啊。供货期也好。而且西门子的工程塑料做的不是太好,外壳经常损坏的。
所以现在我在的公司低压电器大部分使用的是施耐德。
电机保护器你还是使用施耐德啊。

网友B:
施耐德GV2我用的多,没怎么遇到出问题!西门子的3VU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C:
为什么不试一下ABB的MS系列马达保护开关啊,ABB的质量也是很好的,而且价格和施耐德的GV2差不多,希望你们可以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D:
都用过,质量都没问题,是否供货商的问题?

楼主:
以前是没问题的,但是最近老坏。供货商的问题?难道这种东西有假货或次品?

网友E:
我个人感觉还是喜欢施耐德的GV2

楼主:
是的,我也认为GV2辅助触点可以装上面和侧面两种选择,装上面节省了空间。

网友A:
施耐德的供货是没有问题啊 ,价格也不错。
西门子的价格有点贵啊,不过就是工程塑料外壳不是很好啊 。
ABB的供货期不知道啊 ,价格好象也不便宜啊。
所以买东西,还是看你周围的供应商啊。

楼主: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施耐德的GV2较西门子的3VU1340少了一档3.2-5A的。
这是我的QQ:39161700

网友F:
我建议用西门子原装的3RV系列,很好用,只不过供货期长一点。我们价格很有优势。01063970598    QQ:541932738

网友G:
在我公司用的应该是施耐德的产品好用,我测试过它的过流电不错

网友H:
为何不用BUSSMANN的呢?

网友I:
可以试试LG(已改名LS)的MMS系列,既便宜质量又好.我的很多客户以前用施耐德,都换成了LS了,性价比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