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开发的组态软件UPCAS,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06-01-11):
小的近日做了一个组态软件UPCAS-通用过程控制自动化系统,用于实现监控(四遥)、生成报表,制作流程图等,

这个系统最大的亮点是突出的灵活性,由于采用了Python脚本,所以小的大言不惭的认为别的组态软件能做的,UPCAS都能更灵活的完成。现在小的正想用她来做一个两人对战的围棋游戏,:)

现在已经完成的功能:监控画面、报表、曲线图等

系统使用VC6开发。运行于Win2000,WinXP

用户名称:haha
无密码

下载地址:http://free5.ys168.com/?iamwilliam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里面还有一些实用的工具

串行通信调试器USD

网络通信调试器USockRT

Modbus协议的Modicon Neza终端仿真器NezaSimulator

网友A:
我下来看看~!可别是厂家试用装!

楼主:
大家在用的时候先启动CommSrvDemo.exe开启服务,然后启动WinHMI就可以看到界面了,双击里面的刀闸和开关看看有什么变化,只要你会Python,你就可以自己控制界面上的组件(图元)、服务器上的Slave,甚至控制其他客户端上的组件都是很轻松的。

网友B:
功能作得不错:
 是用ucancode 的mfc库作的吧。
 调图时速度比较慢。可能是python24.dll解析脚本的原因.
 不错。

楼主:
谢谢deng_lp的夸奖!

因为监控界面太复杂,要刷新的组件太多,而且是MDI架构,所以在速度方面的确是有些吃力,最好能配备较快的硬盘。

楼主:
组态软件UPCAS,可用于开发:
•    电力、石油化工、天然气管道、污水处理、水库水准监测、公路隧道、智能楼宇等工业SCADA系统
•    工作流系统、智能表单系统、中文报表系统、工程制图系统
•    CAI辅助教学系统

系统特点:
1.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组态软件,自行开发,拥有全部源程序,充分保障系统运行安全性、稳定性和扩展性。
2.    使用Python脚本语言开发具体应用,比其他的组态软件更具灵活性、更利于扩展,做到了真正的组态。同时做到了版本向下兼容,彻底摒弃一个用户一个版本的概念,最大限度减少开发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用户只需要绘制图形,编写具体应用的脚本即可应用到另一个现场。
3.    系统结果灵活,根据不同用户需求,构造单机系统、多机(服务器、客户端)系统。
4.    使用开放的绘图模块绘制各种矢量图形,可自由缩放,用户使用系统提供的接口可以在运行状态下操作任何一个组件,包括设置各种颜色、线条宽度、文本、旋转、移动、闪烁等。
5.    不断扩充的图形库,满足各个行业图形绘制的需要,可以自定义组件
6.    不断扩充的驱动程序连接各种厂商的终端设备

网友C:
功能做得不错
但是偏电力了些  最好能更多接触流程工业,了解流程工业需求,有很多功能也可以参考一下现有的组态软件。
画面刷新速度不能只指望较好的硬件平台,优化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先说这么多,再用用再提些看法~~

楼主:
谢谢horward的建议和王晟磊的支持!

UPCAS又有新版本了,修正了一些bug,增加了用户自己编写驱动的接口,现在用户可以自己编写终端驱动程序了,欢迎大家下载

网友D:
新人辈出呀

楼主:
UPCAS更新消息:

系统新增了脚本操作数据库(SQL Server, Oracle,Access)功能

BTW:Python访问数据库还真麻烦哪,不得不自己写了数据库接口,:(

楼主:
又增加了一个指针组件,使用这个指针组件可以制作时钟的表针,和模拟盘的指针

楼主:
最新版本:增加了一个显示报警列表的窗口,在demo版本中,遥信变位和遥测越限均会产生一条报警记录,双击这条报警记录可以将其删除。

网友E:
qiang ren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
运行参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