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显示屏无显示

楼主(2006-01-11):
我司有一注塑机采用三菱A2N控制,其中有一显示模块AD57连接到显示屏,现在有一种情况:当停电后再启动时,显示屏就无显示,我采取的方法是将AD57拆下,将存储块擦拭以下,再装上就OK。想请教的是:这种情况是AD57模块还是存储块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静电问题,造成通讯中断

网友B(2006-03-06):
通讯接触不好啊。把插头接紧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