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CITECT通讯问题

楼主(2006-01-11):
我使用的是OMRON的PLC,通讯通过一根USB转RS232的电缆来连接,但是通讯建立后,OMRON的编程软件和PLC之间的通讯很容易就实现了,而CITECT画面和PLC的通讯则很难实现,经常要重复好几次才能够连接上!小弟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重复好几次才能够连接上?如果配置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您的usb电缆可能兼容性不好(虽然编程软件可以相连),可以用直接串口连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