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问各位:关于f026的一点

楼主(2006-01-11):
我的逆变器11kw 在运行中出f026,复位后又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检查电缆,电机均没问题,后进行p115=6的自检出f114没办法,更换之,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因其状态为009正常,恳请大家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2006-03-02):
楼主。我也是呀。不过我们这们是F25 U相故障,复位后检查没问题,只能更换

网友B:
有一部分是驱动厚模或驱动线路有问题

网友C:
象你的那种故障我公司修过很多,不用换驱动片就可以修复,这是我公司的网址www.b2bqiji.cn/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