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在硬件上实现先进控制算法

楼主(2006-01-11):
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要做一个四轴直线电机运动控制系统,先对所所设计的控制算法做仿真,但是我感觉仿真和实际系统的控制有些脱节.比如,所选的控制卡根本就没开放到控制算法那一层,顶多只能设置一些控制参数.那我如何才能将我设计的控制算法,如神经网络PID\模糊PID等控制方法应用到我的硬件系统当中去呢?请各给高手赐教!

网友A:
自己设计、制作硬件。

网友B:
"所选的控制卡根本就没开放到控制算法那一层"所以你只要选一个开放到那一层的控制卡不就OK拉吗,我公司代理的美国PMAC控制卡就有底层伺服算法开放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不要自己做硬件拉,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理论,自己开卡,很可能的结果是本来理论是正确的,由于硬件问题,导致结论不对,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到低是什么问题,您说是吧。

网友A:
沈阳老宋:言之有理

网友C(2006-05-07):
同意老宋建议,商用控制卡中也就PMAC底层比较开放啦。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没想到一月份发的帖子沉了这么久,居然又浮上来了。
   对,我看过PAMC的一些资料和应用实例,它支持用户自己编写控制算法,但是注明要求用户有比较扎实的伺服理论和汇编语言基础,而且不推荐这样做,它自带的算法能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应用。
   个人感觉,许多人写论文,先进的控制算法写得天花乱坠,但是实际应用中却是很少有人用,也许是我的见识不够广吧。

网友D:
"如神经网络PID\模糊PID等控制方法"
说句难听的话,这些把戏是混硕士,博士用的敲门砖。你不写一大堆看着飘亮的数学公式,人家可能觉得没水平。而这些99%的工业应用根本用不上。
所以根据你的需要而决定做什么吧。

网友A:
"它自带的算法能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应用。"
因为绝大多数控制器都是这样,所以才不需要开放底层。

网友B:
所以TURBO-PMAC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最愿意购买拉,做理论研究用啊,不需要考虑硬件,只要研究算法就好啦。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是吧。不过要有钱,才可以啊。哈哈

网友E:
控制卡采用开环模式,所有控制量均采集到上位机,在上位机上采用自己的控制算法进行控制

网友E:
真的都是使用PID吗?似乎不是。要看你用在什么上面,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A:
“控制卡采用开环模式,所有控制量均采集到上位机,在上位机上采用自己的控制算法进行控制”
这么干,很多时候会导致运算周期太长,响应不够快

“真的都是使用PID吗?似乎不是。”
闭环控制大概就离不开PID,但不只是PID。

楼主:
根据经验,电流环和速度环采用PI,位置环采用带速度加速度前馈的PID.
TO favnihao:
    "控制卡采用开环模式,所有控制量均采集到上位机,在上位机上采用自己的控制算法进行控制"
    我曾经去上海交大的智能控制所参观过,其中有个四轴平台,买的是固高的卡,据设计者介绍,这卡根本不能满足要求,于是,他们就自己在上位机上开发自己的控制算法,把控制卡仅当作开关来用.
   但是是在上位机上用软件实现控制算法,一般的操作系统是不能满足控制的实时性的,所以他们用了一个RTX的实时操作系统,我只是看了下掩饰,具体不太懂,有谁弄过这玩艺的可否与大家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A:
“位置环采用带速度加速度前馈的PID.”
为了减轻振动,有时需要低通滤波甚至带通滤波

楼主:
to 刘版主
  请问,您所说的滤波器是加在哪个环节,是位置闭环之内还是前馈通道?通常所说的防机械谐振的陷波滤波器就是指的带通滤波器吧。

网友F:
滤波当然在反馈通道!

网友G:
还有TI的运动控制的开发平台也是底层开放的,用户可以去自己写算法.

网友E(2006-08-01):
最近忙的很好久不上网了.matlab的rtx系统可以给出稳定的10k的中断,可以试试.

网友A:
  请问,您所说的滤波器是加在哪个环节,是位置闭环之内还是前馈通道?通常所说的防机械谐振的陷波滤波器就是指的带通滤波器吧。
是输出部分的滤波。

网友H:
 滤波器是加在哪个环节? 具我所知,滤波器应该加在前馈通道.
 陷波滤波器就是指的带通滤波器吧. 陷波滤波器应该是带阻滤波器,不过阻带比较窄罢了.

网友I(2009-12-12):
http://www.minyantech.com

我们做先进算法。

网友:
PI控制算法就可以了。针对算法的问题,前提是要有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数字化实现,这个估计大学里的教授不作这个,或者是不屑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