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几条程序含义

楼主(2006-01-11):
三菱Q3APLC,希望请指教几条指令的含义:
1           FMOV K0 SD1400 K8
2           { D= K0 K8F288]-[=K0 K4F320]-[=K0 K4F152]-K0→
3            <>K0  K8F288
4            =D8100 K0
5            D8201.0

楼主:
请各位指点呀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哈

网友A:
1.把SD1400~SD1407清零
后面怎么就看不懂了,写全了吗?第一条指令没有条件不能编译的!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1. FMOV K0 SD1400 K8 是指把SD1400~SD1407清零
2.{ D= K0 K8F288]   是比较F288开始的8个字是否为0
  [=K0 K4F320]    是比较F320开始的4个位是否为0  [=K0 K4F152]    是比较F320开始的4个位是否为0
3   <>K0  K8F288    是从F288开始的8个位不为0
4            =D8100 K0
5            D8201.0
很凌乱,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fan_h123@163.com

网友B:
1表示把0传送到SD1400--SD1407
2是等于指令,两个数相等的时候置ON
3是不等于指令,两个数不相等的时候置ON
4同2

楼主:
以下为连续两行的梯形图,希望解释一下]-K0 →到-K0 →-的含义??

第一行:-{ D= K0 K8F288]-[=K0 K4F320]-[=K0 K4F152]-K0 →
第2行:-K0 →-F11-M75-------------------------------RST 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