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大家好!
    刚入行遇见的头痛问题:
    用变频器驱动普通三相电机应注意什么事项?有没有合格的一次仪表可以与变频器频率调节互相通讯?

楼主:
   两个变频器驱动同一个送料机,两个变频器能否实现接力,即第一个变频器控制10-20方送料,另一个实现20-40方,中间没有断点并实现变量的线型变化?
   急切求助,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用一个变频器有何问题?

楼主:
TO:李老师
    同一个送料机,机械设计上安装两个电机,所以控制上也的两个变频,可单电机工作,输送量不够时就的两个同时工作。
    使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怎样保证线性变化,送料量需要统计。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