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200he的PLC,想用两个串口,实现不了!!

楼主(2006-01-11):
现有omron c200HE的PLC,cpu自带一个串口,客户需要,须增加一个串口。最近,刚买一个c200HW-COM02-V1模块,直接插到cpu上,RDY指示灯亮;然后,将原先用着的串口线改插到com02上,COMA灯闪了几下就没反应了。再也调不通了。
首先,com02模块本身没有问题;再次,通讯线也ok,通讯设置也正确(因为将串口线换到cpu自带的串口上,通讯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恳请赐教!!!

网友A:
你可以发到OMRON的论坛试试。没用过这种情况。
www.omronservice.com那的回答很快。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搞定了,没有的话打给我吧,0512-51270019!

网友C:
很简单05035---0535-3298575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