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FACVIEW

楼主(2006-01-11):
本人在通信组态时编译出现一个错误(如图),谁能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协议组态错误,检查选择的驱动类型和驱动设置。

楼主:
HOLLiAS的现场控制站IO设备支持协议为MACS,驱动类型没错的,驱动设置在哪里进行?一般不都是定义好或是默认的么?

网友B:
这个问题本人在组态过程中遇到好几次。具体怎么解决的,记的不是太清楚了,好像特别麻烦。大致有两个方法,如果方法一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进行方法二。方法一:将VARIABLE变量DBF文件以宏方式打开,然后将OID列的数据全部删除后,保存推出。然后回到编辑器清空,编译,问题基本能解决。方法二:可以尝试关闭FACVIEW软件,然后重新启动电脑。方法二:

网友C(2009-04-17):
我在改动标签变量后用SAVE.DBF保存不起来,请问谁能帮助一下

网友D(2009-05-28):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MACS V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

网友E:
启用宏文件,保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