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MI程序备份方法

楼主(2006-01-11):
我公司随设备配套的控制系统使用的HMI分别有:TP170A,TP170B,TP270,TD200需要进行程序备份,避免HMI损坏更换时无备份程序。请各位师傅提供备份方法和PC机连接要求。
谢谢!

网友A:
备份还要什么方法啊,你把屏和电脑连上,然后把程序上载保存就OK~

楼主:
把屏和电脑连上用Protool上载,连接不上,检查并修改设置仍无效。

网友B:
确定你的通讯参数是否一样,但标记机器号不能一样,现在搞DCS系统好久没有摸触摸屏了,你多试几次吧!!

网友C:
如果你的软件与当时下载的软件版本不一致,估计很难通讯上;
因为西门子的屏,为保持屏的OS与编程软件一致,需要OS更新,详细的见说明书操作系统更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