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三菱CPU板一点疑问

楼主(2006-01-11):
三菱变频器的不同功率的CPU板在更换时需要调整哪些参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A与F系列差异就比较大,通常F系列不换在A系列上,换了不同功率的CPU,电压、电流参数按出厂值设置(或偏大点),但这时其显示值不是真实值,但这不影响其工作,还有参数“0”(力矩提升)。电机功率大的则设小一点。

网友B:
谢谢李老师,不过按出厂设置的话用户不一定知道和理解啊

网友C:
那就建议你的客户除Pr9外其他参数都可调

网友A:
给客户说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菱变频器中55KW以下的CPU板全部一样,所不同的是F系列CPU不能用在A系列的变频器上,但A系列CPU可以用在F系列的变频器上。且更换不同功率的CPU板时需要更改额定电流参数和硬件过流的水平参数,并要校正电压偏值和电压增益。而这些参数均为保密参数,请送往有三菱授权维修资格的维修站维修。

网友A:
如果不想给厂家找麻烦,这样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