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的方案

楼主(2006-01-11):
32路采集液体流速信号并显示,使用什么方案好些。有人推荐研化的数据采集卡,请提供一个节省的方案,实现采集数据并显示功能

楼主:
能简单说一下提供的方案吗?

网友A:
你也没有具体的要求?我们代理美国MCC的板卡,性价比非常好。simeonpu@163.com

网友B: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远程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根据您的要求“32路采集液体流速信号”。
假设您系统的IO点数为:   4~20mA AI 32点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16个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其他费用有:其他硬件(电源,网卡,箱柜),硬件成套费,控制组态费,现场调试费另商量。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网址: http://www.tia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