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

楼主(2006-01-11):
·伦茨变8200 22KW频器一上电就报OC5故障
,而且复不了位 。驱动我都差了也没发现什么故障,但是我发现有一个LM224运放,当我把这个运放拆掉后就没有故障了,但是我换掉新的LM224 故障依然存在。顺便问下,它变频器内部电容旁边有个风扇是因该一上电就转还是运行后转?

网友A:
报OC如果没有明显故障,就看看加速时间设置是否太短,或电流上限设置是否太小.

网友B:
转矩提升是否过大

网友C:
谢谢上面的意见,我的变频器在没没带负载的情况下也是这种情况,而且是一上电就报警。

网友A:
不能复位,因该是模块坏,驱动,电流检测电路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D:
LM224运放是电流检测 ,运放拆掉后当然就没有故障了,换上新的LM224 故障依然存在说明LM224是好的,上电就报OC5故障,不能复位,问题应该在驱动电路,模块坏, 电容旁边这个风扇是为开关电源送风用,一上电是不转的,开关电源温度上来了这个风扇也就转了,是温控风扇。
杭州智恒,专业精业,多多交流0571-88820936,88829567裘工

网友C(2006-02-10):
谢谢 各位的分析,现在问题已经解决.结果是控制板坏掉了.

网友E(2009-04-11):
控制板 cpu板吗?

网友F(2010-03-12):
CPU板子坏掉了,可是那板子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