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40HZ下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6-01-11):
各位额定50HZ的电动机在40HZ下运行是否可行呀!如果不可行的话多少HZ可以(当然除了50HZ以外)40HZ可能要长时间运行!

网友A:
可以,但是需要解决40HZ工作时的电机散热问题,最好选择电机与风扇不共用一个主轴的电机,如:变频电机

楼主:
谢谢,哦!就是说不可以长时间运行了!!

网友B:
不一定!这要看你的电机负荷的大小、性质来定。很多普通三相异步电机都是在变频器驱动工作在低于50HZ的情况下的。并且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C:
可以吧我单位的引风机55kw经常运行在14-30Hz从来没有在50Hz上运行

网友D:
不认同。变频器低频时电压是变低了的,如果那样运行会烧马达/不过我们的商用电是50hz的那来40hz的电压,觉得小同学是在玩大家,

网友D:
不认同。变频器低频时电压是变低了的,如果那样运行会烧马达/不过我们的商用电是380伏50hz的那来380伏40hz的电压,觉得小同学是在玩大家,经过变频器那是不用说。可以的了

网友E: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楼主没有说电压,40Hz可能是变频器产生的输出,电压降低与电机烧坏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看散热。普通电机的风机是装在主轴上的,电机在40Hz运行时转速肯定比额定时转速低,散热的效果也就差了,如果环境恶劣或者负载较重,就有可能烧坏。煤炭垃圾和吴刚说的正确!!

楼主:
谢谢,诸位,特别是大平、吴刚、煤炭垃圾!liangguosheng也谢谢你,你误解了我!按照你的说法变频器就完全失去了市场呀!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关于电机和变频器方面的知识!

网友F:
同意吴刚的说法:
很多普通三相异步电机都是在变频器驱动工作在低于50HZ的情况下的。并且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比如:水泵就是电机和风扇同轴的,在变频调速状态下,25HZ照样运行,这样的实列太多~!~!~!~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醒,电动机在40HZ下运行正常,发热问题不明显,电动机已安全运行2周多,电流50HZ是13.9A,40HZ是8.8A,电压是306V,而且噪音50HZ比40HZ要小!小小经验,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G(2006-02-14):
我认为电动机如果时空载在任何频率下都可以运行,只要电压随着频率变就可以了,这样对吗,小同学?

楼主:
空载情况下我没有实验过不过长期低频运行应该是不可以的!普通电动机变频运行主要考虑的是电动机自身的散热问题,普通电机的风扇大多安装在电动机主轴上,因此电动机转速下降时,风扇风力减小影响电动机散热,导致电机绝缘加快老化,如果温度过高将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G:
那风扇时独立的行吗?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G:
就时说,如果不考虑散热和负载,电动机时不时可以在任何频率下运转呢?

楼主:
应该是不可以的,频率很高,转速太高,丛机械方面考虑的话轴承的承受能力达不到要求。频率很低可以运转但是输出的转矩也很小,在实际的应用中很少吧,所以在我看来,普通电机使用过低的频率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E:
我认为在低频下运行,只要散热解决好了,都没有问题,倒是高频时,机械磨损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另,我们用的电机,每个工作周期50分钟,约40分是10Hz,大约18rpm,另有10分钟大约是18Hz,90Hz,180Hz三段速,如此循环。多年如此,并无不妥!

楼主:
谢谢指教,另问
散热,没有特殊处理吗?

网友E:
也就是独立风扇进行强制风冷,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以减小发热,但是噪声会增加,选择一个适中的值。

网友G:
晚上早点个给我传哦,我急啊

网友G:
曹哥哥:
晚上早点给我传哦,我急啊

网友H:
只要散热能达到要求肯定能行

楼主(2008-05-27):
曹大平同志,如何选择载波频率能有效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I:
如果是风机、水泵类型的负载,不用说40Hz,即使20Hz也没事。

我们的空调风机经常在20Hz运行,已持续多年,一切正常。

补充一点,没有额外增加冷却风扇。

网友J:
用变频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在低频下运行,需要解决好散热问题,变频电动机都是采用独立风扇的。

网友L:
可以运行,变频器控制不就有运行在40Hz的电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