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HZ下运行的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6-01-11):
各位额定50HZ的电动机在40HZ下运行是否可行呀!如果不可行的话多少HZ可以(当然除了50HZ以外)40HZ可能要长时间运行!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否则40HZ、30HZ、10HZ、5HZ都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没有专门的散热器的话,40HZ长时间运行不可以吗??

网友A:
如果电机温升允许的话没有问题,否则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就是旁边加一轴流风机!

网友B:
一般条件下,没有问题

网友C:
长时间的运转要考虑电机发热问题,否则要烧电机

网友D:
搞那么复杂!
如果是在实际过程中,请重新设计速度,让电机经常处于50Hz下运行就可以了;
如果设备已投入运行,请用手感觉电机外壳的温度(和负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正常,请放心使用;如果不正常或你心里不平衡,你将异步电动机与设备之间某一环节的链轮/皮带轮或其它什么东东换一下,让电机经常处于50Hz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A:
土八路,误人子弟!

网友E:
环境温度不高应该可以用,变频不就是用来降频的吗?

网友F:
用40HZ很正常的一个事呀!没问题的,我们这样的太多了,都是长时间用!

网友G:
加个减速机啊

网友H:
   我这里用户用的37-55KW电机长期在36-40HZ运行,没有问题,关键每年电机必须换轴承.....

网友I:
要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大小(或电机电流的大小)来确定可在在多大的频率长期运行。

网友J:
长期运行在40HZ的情况下没有问题的,我们单位有的电机长期运行在30HZ的都有,个人建议:长期运行在某一个频率下最好在机械方面做一些改善(增加减速机)通过减速机把电机的频率尽量贴近工频

网友K:
其实长期运行是要看负载啊,如果你是空压机那么你就要注意润滑问题.如果是普通流水线,只要不发热也没什么.
关于电机换轴的问题,其实是变频器DV/DT的问题.只要用变频器不管是在多少HZ,在轴承一定会有感应电动势存在的.

网友L:
电机发热问题,否则要烧电机

网友M:
你放心用吧

网友M:
我们公司10赫兹的也用   不过时间不是很长

网友N: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O:
你放心用吧,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