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同行好
热保护继电器的问题。
最近设计一套简单控制电路,可热保护的选择把我给难住了:
15KW电机,额定电流标明17.3A,在购买热保护继电器时,商家推荐JR36-32,商家介绍保护电流可以调到25A,我认为有点大,资料上介绍整定电流略大于额定电流
对于热保护的选型有没有更好的原则?

网友A:
JR36分为20,32,63,160共4档,但每档里又分几个级可调,如JR36-32档分为:10~13~16,14~18~22,20~26~32/(可能各厂家有别)
17.3A可选JR36-32/14~18~22,而JR36-20也有14~18~22这档也可选,但宜选大级别的.选择时要知道热继在冷态下,1.05倍额定电流2小时内是不动作的.

网友B:
选用热源件的时候最好选用量程适当的,设定在2/3的位置,这样是最灵敏的区域.

网友C:
我认为看启动方法。负载/轻的话可以选0.9倍的额定电流。因为没有那台电机会长时间满负载运行。---不信用电流表看看

网友D:
热继电器的选用:
1、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热继电器的规格。一般应使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根据需要的整定电流值选择热元件的编号和电流等级。一般情况下,热元件的整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整定电流的0.95--1.05倍,但是如果电动机拖动的是冲击性负载或启动时间较长及拖动设备不允许停电的场合,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值可取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5倍。如果电动机的过载能力较差,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可取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6--0.8倍,同时,整定电流应留有一定的上下限调整范围。
3、根据电动机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选择热继电器的结构形式即定子绕组作星接的电动机选择普通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而做角接的电动机应选择三相结构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
我抄课本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电力拖动控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