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nderware的AppServer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各位好: 我们项目用的是wonderware系列软件,IOServer+AppServer+Intouch结构.业主要求实现短信报警功能,我们考虑打算写一个com组件对AppServer进行扩展,调用第三方开发报;我们写的组件在VB下多次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AppServer上,只能成功调用一次,而且便会半弹出一个对话框(就是隐约有一个对话框),对话框的名字为com组件的名字;我已经设置脚本为异步执行方式;各位如果做过相关方面的工作,请多多指教,多谢了。

楼主:
AppServer指的就是基于ArchestrA的Application Server 。 该问题已经解决,等待下一步测试。

网友A:
IAS 中只有.net的库, 并没有真正的可视化Com 组件,并且它已VB的语法有很大的不同,在VB中能使用,相同的源代码在IAS中也许就不能使用,你必须在IAS中找到其内部独有的类库,这样你才能使用!

楼主:
谢谢,我把组件中的所有可视化部分去掉了,目前是可以用了,还没有出现问题;请问IAS内部的独特的类库指的是什么?

网友B(2006-08-02):
竟有IAS高手,认识一下.小弟初学.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