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怎么处理模拟量

楼主(2006-01-11):
S7-200中,怎么处理模拟量,知道的请指教一下,最好能够有一个例子
zhangqing1206@163.com

网友A:
资料库中有模拟量指令库,使用指令库会使编程更加简单。当然可以自己做一个工程转换对模拟量进行处理。

网友B:
模拟量比例换算
因为A/D(模/数)、D/A(数/模)转换之间的对应关系,S7-200 CPU内部用数值表示外部的模拟量信号,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模拟量/数值量的换算关系。

例如,使用一个0 - 20mA的模拟量信号输入,在S7-200 CPU内部,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0 - 32000;对于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6400 - 32000。

如果有两个传感器,量程都是0 - 16MPa,但是一个是0 - 20mA输出,另一个是4 - 20mA输出。它们在相同的压力下,变送的模拟量电流大小不同,在S7-200内部的数值表示也不同。显然两者之间存在比例换算关系。模拟量输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上面谈到的是0 - 20mA与4 - 20mA之间换算关系,但模拟量转换的目的显然不是在S7-200 CPU中得到一个0 - 32000之类的数值;对于编程和操作人员来说,得到具体的物理量数值(如压力值、流量值),或者对应物理量占量程的百分比数值要更方便,这是换算的最终目标。

通用比例换算公式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以上内容摘自西门子手册

楼主:
问一下,西门子手册怎么能搞到手啊???

楼主:
我想问一西啊,象其他一些信号的内部数据是多少啊?
比如说1-5V
还有热电偶的信号只有几十毫伏这个内部数据是多少呢??
谢谢各位能够提供给我数据。
zhangqing1206@163.com

网友C(2006-02-15):
到自助库去找,你问的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

网友D(2009-05-11):
问一下怎么到自助库去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