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电方案的-----讨论

楼主(2006-01-11):
本人前几天登陆亚太电效网,看到他们的一个关于路灯的节电方案。想跟各位同行研讨一下;
  我查看了该公司的路灯节电方案实是主要是针对纯电阻电路路灯,或电感式负荷的路灯,大家知道我们是交流供电电源为正旋波型。他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逆变电路将一个完整的正旋波转换成半个正旋波型、或者是大半个正旋波型,同时相对于电压幅值不变,只是时输出出现间断性,这样相对于电压频率每秒50周波的变化,人眼一般不能看出,达到节电的效果,别如果作业电子镇流器上的运就不很可能了,可能日光灯会出现频烁。
  另外他们对于中央调上的节电改造方案,实际上也是从提高设备的自动控制程度上作文章!达到精准控制节最的效果,
   本人发表此文是想和各位同行一起探讨一下,当前我国在节电方面的具体方案!
   请各位同行指教!

楼主:
我个人认为,在不改变工作特性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节能的,照上述所讲,我个估计日光灯的工作特性会改变,主要表现为发光效率会降低.另外举个例子是
  如果对水泵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增加变频制系统.在工厂里面一线人员自就能完成.只是这道听部分工作由专业的公司帮你做而已.
  我个人为认在工程建设时一次投资建设立项时只有做好相应的节能工作上的选型,在以后的实际运行中.就没有必要请专业公司了?
 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
  上面哪位同志说得对,我很支持!
  同意观点,我是也这么想的。

楼主:
我没有搞过这方面的东西!不过外面的公司抄得很凶!
  可能这方面的论证,还没有完成吧!

楼主:
  如果有资料就好了,就可以分析了,
  哪位同志有这方面的资料哦!能否共享!

网友A:
节能,应该是减少不必要的能耗,也就是提高有用功(不只是电力的功率因数),提高有用功的方法很多了,只是实现比较难,有一些是得不偿失,比如电动机功率因数较低,采取就近补偿肯定比集中补偿要好(电缆损耗会降低吧!),但造价高啊,维护不方便,
有些功率因数不变的设备可以采取就近补偿(有日光灯的内部安装一个电容)造价高点,但确实有用。

楼主:
   节能主要是看投入回报的比率是多少!如果投入的比回报的多\或者说投入的回报起来,时间很长的话也很难成功的动作一个项目的.另外!现在中国的工程建设水份比较大,

网友B:
呵同意DEFD的看法,节电也要看投入回报率,就象国产的很多品牌节能灯,电是节了,可是寿命太短或光衰减太快!还没把因买节能灯多投的钱收回来节能灯就报废了!为节一时之能而化更多的开销!呵,不过本人认为最实在的节能就是提高功率因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金属卤化物灯上并和不并上一个电容器其工作电流都要相差好多!如果灯数一多,其总的无功有功损耗都会降低不少.个人认为进行节能改造所加的投入若一年左右收不回来则效果就不算显著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22yy在 2006-1-11 19:11:00 发表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在不改变工作特性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节能的,照上述所讲,我个估计日光灯的工作特性会改变,主…
--------------------------------------------------------------------------------------------
  同意你的说话!支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C(2006-03-19):
    我个人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节电是可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节电是必须的。
    在这里向大家推荐全球最细小的日光灯节电器益电宝.是引进德国创新技术,结合新一代超长寿命(15000小时)稀土三基色发光荧光灯管,其具有节能40%、提高光效、延长荧光灯寿命、环保、保护视力、低成本及绝佳照明效果等优势于一身。用于传统电感式荧光灯升级换代.以每天用电16小时,每度电0.8元计算,九个月就可收回投资.
     它采用了当今最先进的嵌入式控制技术,其独特微电子电路设计,是PFC 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完美结合。益电宝一体积小、重量轻,其外围电路均与普通荧光灯的电感式启动电路完全相同。用户只需要象更换灯管和启辉器一样,立即完成节能改造。从而避免用户增加灯具的投资,就能达到40%节能、更高光通量;色温光泽更佳、超高频35,000KHz无频闪、保护视力的功效。安装益电宝后,大幅度提高功率因数,平均值达到0.95以上,无功电耗极少,大幅度提升变压器用电容量,为用户将来用电增长减少高额的扩容费。同时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感厂家和用户的日光灯更新换代的难题。
     想进一步了解请联系0755-25185659 何生  QQ403517058

网友D:
有你写的那么好吗?

网友C:
是啊!请登陆www.hxe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