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变频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变频器直流制动的电流设小点,让它制动不住下滑,会有电流反馈回来吗?
为什么我给变频器设了0.01HZ运行,再把电机刹死.变频器的 再生动作中 有信号啊!是安川的G7变频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2006-07-29):
说的清楚些

网友B:
说的清楚些.

网友C:
不太明白,哪里有再生动作?根据什么判断出来的再生动作?

网友D:
1,直流制动制动力有限,提升上绝对不能用直流制动
2,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E:
直流制动是电气方面的,起重机起升机构制动必须有机械抱闸制动.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F:
他说的有可能,如果机械部分的传动装置带有自锁就可以不用电机抱匝

网友G:
能耗制动???

网友H(2006-09-05):
变频器会报DEV故障

网友I:
提升运动中,电机处于4象限运行。

重物下降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必有电流反馈。

网友J:
看你是提升状态,还是下放状态吧

网友K:
提升机上升时,变频器控制应该没问题,关键是下降,应该加装外接制动电阻,同时,将减速模式设为S型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