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和气动调节阀怎么连呀?

楼主(2006-01-11):
请问气动调节阀控制原理是什么呀?
输入什么信号呀?

网友A:
气动阀门是通过气动执行机构于阀门连接,作用形式:正作用、反作用;输入信号:4~20、4~12、12~20mADC;供气压力:140~400kpa;

楼主:
接几根线呀?

网友B:
你是做什么的,文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