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341 modbus 主站与从站的通信

楼主(2006-01-11):
CP341 采用西门子的Modbus Slave协议和狗没有什么问题,运行正常,另一个CP341是modbus 主站,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主站程序中,DB42的数据是否按modbus协议填写,并且CRC校验自己算?怎样知道数据通信成功了?是从DB43取数据吗?

网友A:
DB42的数据不需要按modbus协议填写,并且CRC校验不需要自己算,调用功能块来实现。成功后会有done标志位。

楼主:
谢谢,今天测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B(2006-08-30):
"DB42的数据不需要按modbus协议填写"是什么意思?能否说得具体一点?另外我用组态王怎么读CP341作为Modbus Slave站的数据?怎么编程?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把它当作普通的modbus 从站即可

网友C(2007-02-09):
我也遇到了用CP341做为Modbus RTU slave的问题了,有哪位帅哥美女做过这方面的发了工程实例给我膜拜膜拜好吗? 谢谢 !
nh_adams@126.com

网友D:
别用CP341和870了,你若有DP口,就用DP-MODBUS的网关吧,价格吗,也就1***元,在很多DCS改造,用下来很好。www.yeyo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