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的报警问题?

楼主(2006-01-11):
各位工控朋友好,本人现在使用几台普传变频器,其中有一台15KW在没有过流和其他故障的情况下,变频运行不到50Hz、变频显示电流正常、我用掐表量电流也正常,可是却报警减速中过流或加速中过流或运转中过流,请问为什么?还有一台15KW在运行中,变频运行不到50Hz、变频显示电流正常、我用掐表量电流也正常,可是接触器线圈电压却不时的断开又接好,开始我以为是线松了,检查没有问题但是还是同样的故障,我就怀疑是接触器有毛病,换了一个好的接触器还是出现同样的毛病?请问什么毛病?这两台变频在启动过程是正常的,我的控制方式是:接触器接在变频的输出端,控制分为变频和工频,变频报警的时候通过中间继电器启动工频回路,谁能帮忙?谢谢了

楼主:
难道各位都不屑一顾吗?

网友A:
你说的在加速中过流和减速中过流你的CPU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B:
cpu板或驱动办有问题,驱动的可能性大。检查一下驱动板吧,最好整套都换一下,可以确定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D(2006-05-09):
又是普传3000的机器,其实这是依托变频器的翻版。产品设计根本没有冗余。

网友E:
淘汰要是PI3000的话

网友F:
仔细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