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个短信平台,要多少成本,该怎么做,又谁知道吗

楼主(2006-01-11):
如题,想在当前的监控软件中加入发短信的功能不知从何下手,有哪位大哥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发短信就是对GSM模块发AT指令,不复杂!下面是两个DEMO程序,可以参考!
   GSM modem短信测试(VB)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SMS.rar
   GSM modem短信软件(delphi)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SMS_Delphi.rar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谢谢 但是 不通过GSM模块 而使用短信网关的方式 应该怎么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