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温度控制器来控制风机的风量阀门怎么实现

楼主(2006-01-11):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客户的要求是通过温度控制器来控制风机的风量阀门,我不明白的是怎么实现!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A:
温控器有一个十二伏的控制电压输出,让它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风量阀门就行了

网友B:
风量阀门?什么样的阀门,是电动的吗?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2006-03-07):
2个继电器输出就搞定了了

网友D:
   用温度来控制风量阀门。那就需要调节器实现闭环调节。选一支铂电阻PT100插入出风口三根线连接调节器输入口,调节器输出口连接风量阀门。注意风量阀门是何种阀门,有正反转控制的,有输入4~20mA的等类型。
  请描述清楚?
  调节器可选AI-808仪表。如有困难请反馈信息。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E:
如果你的阀门是电动执行器的话,就可以用比例马达控制 或者4-20mA控制,加上热电偶进行控制 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 谢谢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网友F(2008-12-06):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阀门是电动执行器的话,就可以用比例马达控制 或者4-20mA控制,加上热电偶进行控制 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 谢谢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