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IDIMASTER变频器紧急求助

楼主(2006-01-11):
各位大侠,我手头有一台西门子MIDIMASTER 75KW的变频器一台,频率给定是50HZ,但在启动时频率只能升到35HZ左右,频率显示闪烁跳动,复位工厂设置后还是无法解决问题。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面板设定后怎么样?有西门子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请问给定是内部给定还是电位器外部给定,或者参数设置中限幅了
可以参考功能图再查查

楼主:
频率通过面板设定,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C(2006-06-26):
哪位有中文的资料啊。能给一份不。谢谢!!
filypig@163.com

网友D(2008-04-17):
电流太大的缘故,造成变频器的频率升不上去.

网友E:
变频器保护,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