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电机220V实现正反转?谢谢

楼主(2006-01-11):
各位好,普通的铁卷门大家應該比较清楚220V騳达,一般厂里面收货码头都用这种馬达,实现上行,下行,还有停止(这种騳达是单相220的其中騳达的后蓋里面有两个小繼电器是实现正反转的)我不明白是如何实现正反转还请各位帮我解一下。还有老大叫我畫出电路图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烦请各位了。先谢各位。

网友A:
我的记忆中好象是这样的,如果有什么错误请原谅,最好先用电风扇是一下.

网友B:
一共有两种控制方式,第一种简单,但是当主副绕组匝数不同时,正反转的噪声和出力不同;第二种稍微麻烦,但没有上述问题。 启动电容和时间继电器可有可无,主要用于增大启动力矩,一般在启动后即切开,否则电机会严重发热!

网友B:
控制继电器可以改成220V的,这个图是我以前用的,12Vdc控制的!!

楼主:
谢谢你,我只能用220的,就是你手工图了。再次感谢。

网友C:
哦,那你不用中间继电器了。直接把L;N接入AC220V,把原来的中间继电器触点去掉短接就OK

网友D(2006-03-19):
to 二楼,
第一种方法大概就是目前我设备上采用的方法。不过还不知道如何调速。
用第一种方法的话,如果还想调速的话,改怎么设计硬件调速电路呢?

网友E:
单相电机要实现正反转,只要把主绕组或副绕组的两个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可有串电抗器,或串电容等方式进行调速。如吊扇的调速器。

网友G:
单相电动机有两个绕组:一个工作绕组,一个启动绕组。要实现反转,只要将任意一个绕组的首尾对换即可实现

网友H:
我记得单相电机有两根线和电源线L/N相接,把这两根线互换一下就可以实现反转了,不知道和你用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I:
我没有见过  但我想应该和洗衣机差不多了的.  是不是先

网友J:
真是大开眼界。值的我好好学习。

网友K:
第一次见  谢谢

网友L(2006-05-26):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上边的图,加个启动电容起什么作用,(什么型号电容?多大容量?是电解电容吗?)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M:
搞得太复杂了,简单得很

网友N:
谁都知道调啊,电机出来只有三根线,怎么调?

网友O:
启动电容起相位补偿的

网友P:
相信大家都修过洗衣机吧,想想它是怎样正反转你们就明白了。

网友Q:
曹大平师傅的原理图就可以,我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R:
兄弟们,不就是改一下电容两端的接线方式吗?讨论这么久!

网友S:
吹水同志说的对,条件是马达的主辅绕组参数相同.然后改一下电容两端的接线方式就对了.哈哈......

网友T:
我现在的电机出来三根线的,咋调啊

网友U:
四根线里面已经有两根短接了。找出短接的那个头直接接电源,另外两个头接电容,另一根电源线接随便取电容的一端就可以了,换一端就可以改变转向了。

假设三根线是A/B/C
量电阻,假设AB+AC=BC,那么A就是短接点,如果AB=AC,就说明主副绕组是相同的,就可以正反转切换了。

网友V(2006-06-25):
    楼上的说得没错,三根线和四根线道理是一样的,将黄,白色线对调过来就可以了,就是将接电容的两根线反接就可以反转了。要实现正反转再加继电器或接触器控制就可以了,前两天为了应付部门的基本技能测试我还做了一套,单相220V电机带高低速和正反转,绝对没错!

网友W:
曹工,你真厉害-----------

网友X(2007-04-01):
曹工 经典的线路图,以后还要多指教了啊!!!!!

网友Y:
书上写:只要交换启动绕组的出线端

网友Z(2007-05-05):
只改变定子或转子的副边绕组这太简单了,有谁知到单相正反转手电钻的接法呢,定转子接电刷,定子二组线圈可是我搞不懂怎么有二组线圈不敢接上试,电容都没有一个郁闷

网友AA:
如果你的单相电机不是可逆电机,那就只可以改变附绕组的同名端.如果是可逆电机,那就可以主附绕组互换,就看电容怎么接

网友AB:
  曹工你太牛了!以后请多指教指教!

网友AC:
 要实现单相电机的正反转,用单相变频器的话那真是太轻松了,而且还可以无级调速,平稳启动,省下启动电容等。
    如果要问哪里有单相变频器卖,那就联系我吧,我们公司可以为您量身定做的。我的QQ是:21102092,请注明:单相变频器。

网友AD:
奸商无孔不入

网友Y:
看不明白!

网友AE:
买一个正泰的到顺开关里面有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AF(2007-06-15):
谢谢各位,以前还以为220电机无法正反转,原来里面有主副线圈.

网友AG:
掉换主副线圈的接头

网友O:
 Shaba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9 11:35:00
     要实现单相电机的正反转,用单相变频器的话那真是太轻松了,而且还可以无级调速,平稳启动,省下启动电容等。
 -----------------------------
单相电机是不能用变频器的,因为有移相电容.

网友AH:
用变频器最好,如是调整方向,也可以采用将转子换个方向,也能实现反转

网友AI:
也可看一下换气扇

网友AJ:
  有单相设备的变频么?没用过.可否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AK(2007-12-23):
请问各位:正反转两个电源线上都量出电压是怎么回事?分别是220v和245v.

网友AL:
TO;曹大平
兄弟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那个图,能不能给俺来一份
641436989@qq.com

网友AM:
220伏电机上都有正反转图

网友AN:
请参阅:
一种木工锯床的电路图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2450

网友AO:
学习中 这么精彩的讨论要多来点啊  对我们新手太有帮助了  谢谢各位啊

网友AP(2008-02-13):
我想咨询以下大家,单相电机220V,370W,1460R/MIN,已经有正反转,想再增加调速(调速范围越大越好),问大家有没有接线图与原理图什么的。谢谢

网友AQ:
    学习,就是改一下电容

网友AR:
交流单相电机一般有两个绕组,对调其中一个绕组两端的接线.就能达到目的,直流电机不用说了.

网友AS:
用万用表可知道应该调换那两个线,电阻最大的两个线接电容.因此调换那两个线.
有的电机,因为辅助绕组直接接电源,电流过大而烧损.这种电机要采用更换图上第二种方法.
现在市场上卖的调速器很多.几十元一个.可以无级调速.具体原理.不清楚,有知道的给讲讲.

网友AT(2010-07-03):
TO;曹大平
曹工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那个图,能不能给俺来一个好么
302337703@qq.com

网友AU(2011-05-18):
太感谢你了,我找了很长时间!

网友AV:
学习!曹工你太牛了,专业水准!

网友AW:
我做过用两个接触器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带离心开关的!就是自动门的那种!

网友AX:
供电电源没有二相220V交流电源。单相交流马达的正反转,是将移相电容接在主/副线圈上的转换来实现的。一般接法是相线接主线圈,并通过移相电容后接副线圈,电机正常转动;如果将两个线圈对调一下,电机反转。

网友AY:
其实很多复杂的电路都是由最基本的演变来的

网友AZ:
这种电机我修过绕组,里面主副两套线圈的参数完全相同。所以只要想办法使电容可以任意与其中任何一个绕组接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