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1-11):
我有一台LG1.5KW的变频器,是IG5系列的,现在一上电就报HW,是硬件故障报警,怀疑是主板故障,哪位高手曾修过此种故障,望指出故障所在。

网友A:
查一下风扇

网友B:
风扇堵转报这故障,查一下看看吧.

楼主:
风扇工作没问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C:
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D(2006-12-01):
在故障记录里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故障提示。

网友E:
风扇工作没问题的话,哪查一下,如果反馈回路也没问题,乃只有换主板了,上次我也碰到过这么一台IG5,LG1.5KW变频器上电就报HW的,风扇工作没问题,NTC反馈回路也没有问题,结果换了主板就OK了,你可以在论坛上查一下我的维修过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风扇工作没问题的话,哪查一下NTC反馈回路,如果反馈回路也没问题,乃只有换主板了,上次我也碰到过这么一台IG5,LG1.5KW变频器上电就报HW的,风扇工作没问题,NTC反馈回路也没有问题,结果换了主板就OK了,你可以在论坛上查一下我的维修过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2007-01-07):
HW主板维修~~~13697682508
主板寄给我就行了~~

网友G(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