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与台达连接!!!!!

楼主(2006-01-11):
请教高手:
我用PLC的编程口与计算机相联命令语句为
MSComm1.Output = ":010106140025BF" + Chr(13) + Chr(10)
为何联不上

网友A:
能发完整的代码吗?
你这一句是没有错的,可以用“自发自收”,看发出去没有。
仅这一句也不好帮你分析的!

网友B:
有没有试过调用API函数

网友C:
数据格式对吗?校验和对吗?(即使不对也有返回一个字符串的)串口的参数对吗?连接线路对吗?要都对肯定可以连接

网友D(2007-02-07):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首先得看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保证所有硬件连接正确的前提下,才能来看你的软件代码方面的问题.有问题与我联系!QQ:287422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