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6-01-11):
我下载了一人S7-200的编程软件.可是总是安装不了,安装到95%就不动了,请问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啊?QQ:38680350

网友A:
这个原因较多,可能是您的系统问题,也可能是安装文件损坏。

网友B:
请问在那里下载的,我也要下载一个

楼主:
就在工控网上下的,不知道为何安装不了!

楼主(2008-04-11):
回来看看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C:
你电脑上以前有没有安装过S7-200的?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麻烦是出了名的。S7-200的编程软件本身就是免费的,也要搞得神经兮兮的,一点人性化都不考虑,真想不通西门子!

  我们这里有一台笔记本,XP SP2正版专业版,系统可以是无毒的无缺陷的,只因最近删除了V。0 SP6,想回到SP5,这一下可好,只能装直接安装版V4。O SP3,无论怎样折腾,就是无法升级。

  5楼问:“你电脑上以前有没有安装过S7-200的?”  大概5楼在这方面先知,请帮帮大家。

网友D:
删除的是V4.O SP6 。

网友E:
呵呵.老愚者.先装SP4版后再试试......................

网友F:
可能是你系统的问题,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D:
    系统应是无问题的。因为从SP5升级至SP6是顺利的,间隔几分钟后删除SP6想回到SP5就不行了,中间没有上过网,没有使用过U盘,除了S7-200的程序,没有打开过其它软件,因为不行才检查系统,显示无毒无漏洞。此后1个多月电脑运行都很正常。

    问题是升级的过程按提示删除已存在的版本,删除后,老的版本已不存在(控制面板和注册表)了,重新运行升级包,它又出来同样的提示。无法升级。

    也相信格式化重装系统再来装S7-200的软件一定无问题,但不想这样做,其它软件都运行得好好的,格式化损失太大。

    说起来也见笑,使用S7-200也有10年历史,使用数量也不少,S7-200软件从V2的各版本、V3的各版本、V4的各版本都使用过,也经历多次升级,就裁在这次。

    现在只有SP4的升级包,所以也无法装SP4。

网友G:
安装之前先卸载以前的旧版本,我在自助资料库上传了一个SP5的直接安装版,你可以到我的博客去下载试试。

网友D:
谢谢江湖浪人以及常师傅。

下午给北京西门子发电子邮件,回复的意思有2:1是编辑注册表,2是格式化重装。

  因为SP6已被删除,没有它的注册项了;安装了SP3,运行正常,完全能安装/删除,它的注册表想必也不必编辑了,况且升级过程必须删除SP3,SP3的注册项也随着被删除。 真不知道到哪里去编辑注册表。

  幸好有江湖浪人提供SP5的直接安装版,不用走格式化一条路了。

 想必是SP6留下的毒瘤。

网友E:
  老愚者.删除SP6后要把C:\Program Files里Siemens文件夹相关文件要手动删除的.然后才能安装SP4.再安程序装SP5.装过不少次系统也绕过不少次弯子的.用SP4版和XP正版.可以加我.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点确定就可打开了. 开始→运行→输入的命令集锦

网友D:
谢谢常师傅,我的安装过程步骤和方法是和你一样,但都不成功,包括今天早上从西门子网站下载的SP4直接安装版和工控网下载由江湖浪人提供的SP5直接安装版,都安装不成功。SP3直接安装版的安装和删除、运行都正常。我的系统是XP SP2正式版

你说的“开始→运行→输入的命令集锦”有何作用,具体操作,请详告。

网友E:
不用客气.老愚者.很佩服老愚者的学识.

点电脑系统左下 开始----运行----输入  Regedit .就可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编辑.删除注册表项了.

如下.填入不同的命令,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以下只是几个例子而已.系统还有很多的.

如.

gpedit.msc-----组策略
sndrec32-------录音机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logoff---------注销命令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notepad--------打开记事本
cleanmgr-------垃圾整理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conf-----------启动 netmeeting
dvdplay--------DVD播放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drwtsn32------ 系统医生
rononce -p ----15秒关机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regedit.exe----注册表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progman--------程序管理器
winmsd---------系统信息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sfc /scannow-----扫描错误并复原
taskmgr-----任务管理器(2000/xp/2003)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WMI)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wscript--------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write----------写字板
winmsd---------系统信息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mplayer2-------简易widnows media player
mspaint--------画图板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mplayer2-------媒体播放机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mmc------------打开控制台
mobsync--------同步命令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post]
1. gpedit.msc-----组策略
2. sndrec32-------录音机
3.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4.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5. logoff---------注销命令
6.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7.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8.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9.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10. notepad--------打开记事本
11. cleanmgr-------垃圾整理
12.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13.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14.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15. conf-----------启动netmeeting
16. dvdplay--------DVD播放器
17.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18.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19. calc-----------启动计算器
20.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21.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22.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23.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24. drwtsn32------ 系统医生
25. rononce -p ----15秒关机
26.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27.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28.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29.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30.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H:
应该是软件有损坏或缺少文件!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把不动的窗口关闭后自动继续安装完成的,也没发现有影响到运行的地方

网友J: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第一次还以为是安装软件有问题呢,不要管它,过许久会自动安装完成的.

网友K(2012-01-10):
百度一下,我刚刚也是这样解决了问题,删除了一些东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