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液体电阻启动柜的配比

楼主(2006-01-11):
各位老师,请教几个问题:液体电阻启动高压电机需要的配比是多少?所有电机是一样的吗?定子和转子串电阻的配比也是一样的吗?或者说如果知道电机的各种情况,如何算出来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呢?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液体电阻启动柜的原理其实就是用一个可变电阻来控制启动电流,使电机实现软启动的装置。
     用一个一定容积的绝缘水箱,里面放入一定量蒸馏水或纯净水,然后按比列加入导电介质(如碳酸钠等),形成水电阻,串入电机主回路(高压电机串在转子回路)中,通过由大到小减少水电阻值(控制程序可以用继电器或PLC),来使电机启动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低压电机普遍用软启动器(低压用液体柜相对造价较高)等等,由于高压电机(6KV、10KV以上)用高压软启动造价高,所以液体电阻启动柜被广泛运用于高压电机。它相对高压软启动而言结构简单、造价低,便于维护。
  电解液的浓度,将直接影响启动的效果。
  配的浓度高,电解液电阻值就小,造成启动电流大,产生冲击。
  配的浓度低,电解液电阻值就大,导电性差,启动不理想。
  所以,电解液的浓度要适当,在南方不存在超低温,水箱中电解液不容易结冰,所以,应适当配稀一些。在北方,冬天温度很低,电解质倒入水箱中,不能按常规想的:立刻会充分溶解。还会有分层和板结现象,所以要适量浓一些。
  一般来讲,按水箱容积的3%左右配制电解液的浓度,比如:一立方的水箱装水1000KG,那么加入3KG的电解粉为宜,电机启动如果不理想,再适当加一些电解粉,直至符合实际情况为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经验,电解液配浓度还需要在现场根据具体情况反复实验论证,要靠你自己的判断,但不可能100%配精确,    所以,建议,在配制电解液浓度时,应该从低浓度3%左右开始。

楼主:
谢谢你给我这么详细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我现在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算启动电阻!这样便于科学的选电阻噻!

网友B(2008-02-21):
真正的配比是需要计算出来的?不仅仅靠经验!经过计算后电机的启动电流误差不会超过5%。计算公式一般都是水阻柜厂家的最后秘密了。

网友C(2008-11-07):
那我们自己怎么才能完成呢?

怎么也不能老找厂家来呀!

网友D(2009-08-10):
100A 3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