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怎么三根线?

楼主(2006-01-11):
看图纸上电流交变直後,出线为3根,分别为“+”、“-”“M”。
请问“M”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认为:+指正12V,-指-12V,m是0。电压假设的。我们的图就是这样写的。

楼主:
我们使用的ANSALDO—南京康泰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变频器。
厂方提供的图纸很多只是画出示意图,不太看得明白。
请问,它多一根0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
还有一些示意图的符号不太看得明白。

网友B:
COM的简写,表示公共线。

网友C:
应该是公共端

网友D:
同意lotus毛毛虫: 的说法

网友E:
就是公共端。

网友F:
公共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