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学触摸屏需要什么基础知识呀?

楼主(2006-01-11):
本人现在会基本的PLC,还需什么呀?\
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不是复杂应用,会PLC就够了!

楼主:
触摸屏软件是怎么和PLC连接的?

网友B:
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C:
用根通讯线,只要触摸屏支持和你使用的PLC品牌,就可以通许了,把通许参数一般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
能介绍一下怎么通讯呢?
程序各灌个的吗?

网友D(2006-04-09):
看看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E:
触摸屏比PLC学起来简单多了。不过实践出真知。别人说再多是没用的,自己多玩吧!

楼主:
触摸屏和PLC如何对应呢?

网友F:
可以上 www.chinahmi.cn 的“HMI专题”看看嘛!但最好能实际使用一个,这样学的快!

网友G:
小学毕业就行,要看你有没有钻研的精神.

网友H(2006-06-01):
啥也不用会

网友I:
知道什么是PLC就足够了.
www.jinbiao168.com.cn

网友J(2006-08-07):
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