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密码不能输入英文字母

楼主(2006-01-11):
本人由于工作需要把生产商给的密码输入到FX1N PLC,但是登陆显示(密码确定是正确的)密码错误,后来发现是密码中有字母,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三菱FX PLC密码不能输入英文字母吗!有何办法!

网友A:
不能输入超出十六进制表达式(只能0~F)

网友B(2006-02-16):
0-F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FX的密码可以设置0~9,A~F共8位。

网友D:
那么,如果已经设置成超过F的字符,如何解决?如何删除密码?

网友E(2006-03-20):
密码必须是8个字符,不能多也不能少!!!!

网友F:
我自己买了台fx2n的plc/可是我在学习使用密码时,只可以使用0-9
的数字。不能顺应ab等,用abc12345作密码时就是不可以,是不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G:
FX的密码肯定可以输入字母。

网友H(2006-05-03):
应该可以的呀,如果还不行,不如把密码改了,再输入

网友I:
 FX的密码肯定可以输入字母,字母必须大写出(A-F)。

网友J:
将PLC内的程序CLEAR,重新输入程序,设置密 码。

网友K:
我所遇到的FX系列的PLC都可以输入“0~F”十六进制数字来组成8位的密码!

网友L:
FXGP-WIN-C的软件不能输入字母.换编程软件! http://lsllhd.ik8.com/

网友:
我这里的三菱FX2N-128MR参数密码不知道了,请问谁有办法

网友M:
楼上的,程序还要吗,如果要,拿来我帮你解,如果不要,直接
clear memory 不就OK了

网友N:
  我使用的FXGP-WIN-C软件好象可以输入字母的,三菱的PLC还有哪些编程软件呢?

网友O:
 只能输入0-9,A-F.

网友:
下面引用由遥远在 2006-5-6 8:14: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程序还要吗,如果要,拿来我帮你解,如果不要,直接
clear memory 不就OK了
--------------------------------------------------------------------------------------------
我的程序还要,但是PLC又不可以拿下来。你在哪里?

网友P:
A~F是可以的,不过一定要大写;

楼主(2006-06-23):
谢谢大家,刚出差回温州,设备已经到客户那里,没得解,其实FX2N的密码我已经解开,它前面是空格和字母,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密码输入后,提示错误!晕.

网友Q:
新的QQ群   PLCjiemi俱乐部  16361896  请进入...

网友L:
清除密码再重新设定密码.密码不可能为空格 http://lsllhd.ik8.com/

网友R(2008-11-08):
清除密码再重新设定密码.密码不可能为空格

网友S(2011-08-04):
究竟如何进行?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T:
你是忘了,还是要设置。你在写入程序的时候,有的关键字登陆,你点一下,输入0到9和A到F,8位数字和字母组合的就好了。也可以是全字母,也可以是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