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如果电力电容在没有完全放电的时候,第二次投入时,如果刚好在峰值处,而且电容的带电的极性和电源是反相的,会不会损坏切换用的接触器????

网友A:
电力电容器必须在第二次投入时,增加延时控制或循环延时控制,这样可以防止切换接触器损坏。电力电容系统必须增加放电电路。

网友B:
当第二次投放的时候,刚好是峰值的话,而电容没有放电的情况下,电容将会承受2倍的工作电压,而当极性相反的时候,接触器承受的是短路电流,有可能造成触头粘连或者是过负荷损坏,所以,电容不能短时间内进行连续重投。

网友C:
楼上的朋友,那么你们觉得哪个品牌的切换接触器质量好一些呢,我们这里的老坏。。。。。。。

楼主:
谢谢blue-don的回复,但这个短路电流不是很理解,能请教一下吗?如果用一个指示灯给一个三相电容放电的话可以吗?

网友D(2006-05-12):
电容有电时就相当于一个电池,又极性相反就相当于把两个电池串起来后短接。

网友E:
根据电容容量和要求转换时间加个功率足够大的放电电阻吧.

网友F:
如果用一个指示灯给一个三相电容放电的话可以吗?
可以
但是需要用电容放电专用的指示灯
可承受380*1.414V电压,阻性,交流

网友G:
如果能用“过零开通”的电子开关(比如固态继电器)来投切电容器,就不须限定用延时或限定要放电,它会在电源电压瞬时值与电容器上贮存的电压相等时即时把电容器接入电路。因此这种投入方式叫“等电位投入法”。该方法可有效地避开电容的浪涌电流!

网友H:
可以加放电回路,并电阻就可以了,不过要算一下。现在大部分不管是接触器的,还是可控硅的,都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