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T7变频器控制电梯

楼主(2006-01-11):
我公司一部货用电梯的变频器损坏,无法调出其参数,现在用一台安川T7型的变频器作替代,将其正反转、外部报警等设置好后使用,出现的问题如下,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的设置不匹配,常出现轿箱不平层的现象,我想请问:频率、加减速时间是否存在一个关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不平层的现象与运行频率、减速时间、制动量都有关。

网友B:
你们最好和电梯的公司一起搞,我司有个客户原来电梯是用G5,我们给他替代后,让电梯公司来调了一天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