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调节阀的漏流量为多大?

楼主(2006-01-11):
国产的调节阀与进口的调节阀(如FISHER调节阀)它们的漏流量是按什么标准进行评定的?小于多大的流量是合格的?是不是进口调节阀的漏流量要比国产的调节阀要小的多?(调节阀的工作介质为水)

网友A:
关于调节阀的泄漏量、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其泄漏量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要看你选怎样泄漏等级的调节阀,下面给列一些数据,请参考:
一、    美国ANSI B16.104—1976
级别    最小泄漏量    实验介质    压力和温度
II级    0.5%额定Cv    空气或水    工作压差△P或50磅/英寸2压差(3.5巴),取其中较小的一个值,温度+10~+52℃
III级    0.1%额定Cv    空气或水
IV级    0.01%额定Cv    空气或水
IV级    5x10-12m3/秒/巴/mm(阀座直径)    水    工作压差△P,温度+10~+52℃
VI级    阀座直径    气泡/分    ml/分    空气或氮气    工作压差△P或50磅/英寸2压差(3.5巴),取其中较小的一个值,温度+10~+52℃
    in    mm
    1〃    25    1    0.15
    1.5〃    38    2    0.30
    2〃    51    3    0.45
    2.5〃    64    4    0.60
    3〃    76    6    0.90
    4〃    102    27    1.70
    6〃    152    27    4.00
    8〃    203    45    6.75

二、    GB4213—84
泄漏量等级    允许泄漏量    实验介质压力和程序
A    ----    由制造厂商与用户商定
B    0.5%额定C    试验介质为10~50℃的清洁气体(空气或氮气)或液体(水或煤油)。压力A程序为:当阀的允许压差>350kpa时,试验压力均按350kpa做,<350kpa时按允许压差做。B程序按阀的最大工作压差作。实验信号压力应确保阀处于关闭状态。在A程序时,气开阀执行机构信号压力为零,气管阀信号压力为输入信号上限制加20kpa.两位式阀执行机构信号压力应为设计规定值。在B程序时,执行机构信号压力均为设计规定值。试验介质按规定流向流如阀内,出口可直接接通大气,确定阀门下游充满介质泄漏量稳定后方可测取泄漏量。每分钟起跑书使用外经6㎜、壁厚1㎜的管子垂直插入水下5~10㎜深度测量。
C    0.1%额定C
D    0.01%额定C
E    0.0005%额定C
F    2%x△Pxd,(L/h)
G    0.002%x△Pxd,(L/h)
H    阀公称直径    允许泄漏量
    mm    气泡/分    ml/分
    25    1    0.15
    40    2    0.30
    50    3    0.45
    65    4    0.60
    80    6    0.90
    100    11    1.70
    150    27    4.00
    200    45    6.75
    250    ---    11.10
    300    ---    16.00
    350    ---    21.60
    400    ---    28.40

网友B(2006-03-12):
泄漏量国产和进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国内国外的泄漏量是一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