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接制动电阻的原理

楼主(2006-01-12):
请教一下:变频器接制动电阻的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能耗制动.

网友B:
变频器在输出制动时,电机运行于四象限,是发电状态,此时的能量无法释放,通过外接电阻消耗能量进行制动!

网友C:
变频器减速时直流回路电压会升高,当负载惯性很大而减速时间又不够长,若不加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变频器就会反充电而产生过压保护;若加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就会将负载的动能转化为电阻发热的热能,使直流回路母线电压不会急聚升高保负变频器元件。

网友D:
初学变频,跟楼上学习,不错.谢谢!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装很多变频都有没有装电阻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轻负载一般不需要制动单元及电阻(风机,水泵等);重负载有时需要制动单元及电阻(行车卸船的大小跑等)。

网友F:
应该大部分变频器都内置小功率制动电阻,当负载惯性很大而减速时间又不够长时才有必要加外置制动....

楼主(2006-03-03):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两台安川的变频器,一台是T7V,另一台是616G5的,功率都是5.5KW的,现在我有一台油剂泵电机(380V、50Hz、120W、频率范围:20-55Hz)要用他们中的一台来带,两台变频器相对应的参数设置都一样,但616G5带时总出现电机热继电器跳的现象,面另一台不会。请问我在变频器参数设置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G:
电能转化热能

网友H:
请问各位,普通50Hz的工频电机用变频器驱动,能够运行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I:
可运行到60HZ,也可在短时间到150HZ,可应用工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