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的趋势图曲线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06-01-12):
版本wincc 5.0,  2001年开始使用,现在所有的趋势图曲线都不显示了,起始时间都回到了2001年,提示:update stop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我新建画面后也不行。

网友A:
是否停止了数据归档?您说的问题是比较奇怪。

楼主:
奇怪的是时间轴时间不变了,不能更新了。
停止了归档什么意思?

网友B:
好象遇到过。光建画面不行,连归档都要重建。

网友C:
是单机监控系统吗?

网友D:
这怎样造成这个问题的出现的呢???

楼主:
是单用户监控系统,pde文件夹空。正常使用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C:
CONFIGUE SIMATIC WORKSTATION里选SINGLE NOD SYSTEM 吗?要重启一下。试试

楼主:
是一直使用的,与simatic workstation这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E:
系统中装过其他的版本不同的软件吗,比如softnet低版本等,OPC等,可能会有冲突

楼主:
高版本的 simatic net 那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