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计算机安装规范

楼主(2006-01-12):
                            计算机安装规范

   本规程依据目前系统装机的具体机型(ICS机、DELL机)而制定,经实践检验可行。装机前,将需安装的插卡(如声卡、网卡、显卡等)都先插到计算机对应的槽位上,安装软件的过程中不再进行任何插卡操作。安装过程的主要步骤是:①磁盘分区(第一次安装操作系统的机器需要进行该步骤);②安装NT4.0(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完成网卡的安装和设置);③安装SP4(NT的补丁程序,修正NT中存在的一些问题);④安装显卡驱动程序;⑤安装声卡驱动程序;⑥安装IE5.0;⑦安装Advantrol。
对于ICS机,网卡、声卡、显卡都有专门的驱动盘片;对于DELL机,网卡带有专门的驱动盘片,而显卡和声卡驱动程序在DELL自带的专用盘片上(DELL随机资源盘上),安装驱动程序前,需要先安装引导程序,才能进行显卡和声卡驱动程序的安装。
安装详细过程介绍如下:

1.4.2.1装机前软件的准备
1、Windows  98系统启动盘(保证对光驱的支持,工程人员自备)
2、Windows NT Workstation 4.0安装光盘(标准版还包含3张1.44M安装引导磁盘,
使用引导盘能大大缩短装机时间,后文将基于引导盘讲解安装,若工程人员手头没有引导盘,可自己动手进行制作,后文将讲解到)
3、NT Service Pack 4安装光盘
4、网卡驱动程序安装盘(软盘)
5、显卡驱动程序安装盘
6、声卡驱动程序安装盘(DELL机5、6合在一张随机光盘上)
7、IE5.0安装光盘
8、AdvanTrol安装光盘(7、8合在公司给用户的软件光盘上)

1.4.2.2计算机BIOS设置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的缩写。
目前,现有的计算机的BIOS有各种各样的厂家型号(如Award、AMI、Phoenix等)。以下的介绍将基于Award(ICS机) 和Phoenix(DELL机) 的BIOS而进行。一般说来,绝大多数的BIOS设置应该保留制造商的缺省设置,不需要进行修改,只有在用到某些特殊功能或碰到问题时,才需要对其默认设置作些修改,以优化系统运行。
对于ICS机使用Award的BIOS,操作系统安装人员在机器启动时,依据机器提示按DEL键进入BIOS参数设置画面,这时需要进行如下BIOS设置操作和查看:
1、    选择“LOAD BIOS DEFAULTS”项,将制造商的BIOS默认设置参数调入;
2、    在“STANDARD CMOS SETUP”设置中,将“Halt On”选项设置为“All,But Disk/Key”,该项保障计算机在启动时除键盘和硬盘有错系统会停止外,均可继续启动机器;
3、    在“BIOS FEATURES SETUP”设置中,确认“Boot Sequence”选项为“A,C,SCSI”;
4、    在“CHIPSET FEATURES SETUP”设置中,将“OnChip USB”选项设置为“Disabled”(禁止掉主板对USB接口的支持功能,可提高机器运行的稳定性)
以上为ICS机CMOS需要进行查看和修改的内容。
对于DELL机使用Phoenix的BIOS,在系统启动时,依据机器提示点击F2键进入BIOS设置画面。安装人员若想恢复BIOS默认设置,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操作:
机器启动时,按F2键进入CMOS画面;
按Num Lock、Caps Lock、Scroll Lock键,点亮标准键盘右上方的三盏指示灯;
按ALT + E;
按ALT + F;
按ALT + B;
机器自动重起后就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对于DELL机,需要设置和确保如下几项内容:
1、    Boot Sequence : ① √ Diskette Drive(软盘)
                        ② √ Hard-Disk Drive C(硬盘)
                        ③ √ IDE CD-ROM Device(光盘)
2、    System Security:chassis  intrusion :Disabled
3、    Report Keyboard Errors : Report
1.4.2.3 盘的分区、格式化
1、    将Windows 98启动盘插入软驱,启动计算机;
2、    软盘启动后,为A:\,在DOS运行环境下键入命令:fdisk(磁盘分区命令);
3、    在随后会有Do you wish to enable large disk support(Y/N)……?[Y](是否支持大容量硬盘)的选择,其默认为Y,应选择N。
4、    随后系统出现分区主操作界面:
1. Create DOS Partition or Logical DOS Drive(建立DOS分区或逻辑磁盘)
2.Set active Partition(激活分区)
3.Delete Partition or Logical DOS Drive(删除分区或逻辑磁盘)
4.Display Partition information(查看分区信息)
选择4,可以看到现有计算机的分区情况。若首次装机,为保证得到满足要求的分区,建议先将所有分区删除后再划分,删除分区请选择3。删除分区时先删除扩展分区,再删除主分区。建立分区正好相反,先建立主分区,再建立扩展分区。
选择1,进入它的下级菜单,该界面共有三个选项;
1.Create Primary DOS Partition(建立主DOS分区)
2.Create Extended DOS Partition(建立扩展DOS分区)
3.Create Logical DOS Drive in the Extended DOS Partition(在扩展分区里建立逻辑磁盘)
选择二级菜单的第一项,系统提示是否把主分区分为最大并激活,选择N。随后系统要求输入主分区的空间大小,默认值为2047M,选择默认值。主分区建立后可以看到主分区的信息,主分区的盘符自动设置为C。
接着需要激活主DOS分区,请选择主操作界面的第2项。依据机器提示,按ESC键退出fdisk命令,按“CTRL+ALT+DEL”重新启动计算机使本次分区操作有效(一定要启动机器后再进行后续的格式化操作)。
格式化C盘:format  c:
分区和格式化操作如果正确的话,可以通过fdisk命令的第4项看到分区被激活

网友A:
好文章!请教dell的workstation370这样XP1系统的机器怎么装?

网友B:
收藏先了,现在还没有遇到因安装引起的问题,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