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楼主(2006-01-12):
PC使用串口软件与西门子变频器MM420进行通讯(PC连接MM420的485端口)时,当通讯正常时,在响应报文的结束,经常会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多余的FF,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干扰引起,可以通过采用抗干扰措施进行避免。

楼主:
怎么采取抗干扰措施,加终端电阻好像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