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直流变频器,它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06-01-12):
听说有直流变频器,请问“直流变频”这个名字对不对?它是怎样控制的,控制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论坛上以前就听说过“直流变频”的说法,但从“直流变频”这几个字的定义来讲,只有交流电才有频率的要素,才谈得上变频,而单就直流本身来说根本谈不上变频。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固定不变,主要看他把“直流变频”倒到指的是什么,有的把无刷电机的控制称为“直流变频”,实际改变无刷直流电机的定子绕组里的三相绕组的频率来达到调速的目的,而改变频率的手段是调直流电压。
    总之,这种叫法不科学,任何一种名字必须大家都认可。

网友B:
顶。我赞成,直流既没有频率哪来的变频。

网友C:
下回你就说直流调速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就叫直流调速器

网友E:
直流变频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不够多是家电厂商提出的,反正一般消费者也搞不清楚。

另:建议把直流应该理解为频率为零,不要仅仅理解为没有频率。

网友F:
一般叫直流驱动器吧..

网友G(2007-02-08):
又学到东西了 直流变频 哈哈

网友H(2008-10-07):
很好!增长了见识!有些空调厂家总是拿直流变频来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