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导线中“M”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6-01-12):
电流交变直後,出线为3根,分别为“+”、“-”“M”。
请问“M”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进口电气图纸上经常出现有关直流电压的“P15","N15","M15"等标注符号。我理解M为英语“mean”的单词字头,表示中间电位,往往是指直流电位0V。

网友B:
+12V,-12V,M是0。我们是意大利的设备。

楼主:
我们也是,是ANSALDO—南京康泰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
请问,它多一根0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

网友C:
我的理解是+12和0就是+12V,-12和0就得到-12V,+12和-12得到24V,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