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611的反转问题

楼主(2006-01-12):
一台西门子611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以前一直是一个方向转动,现在要求正反转都能工作,我该设定哪些参数呢?

网友A:
好象应该看接线啊 而不是你的参数调整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61145-1AA01-0AA1,上面大板上(型号L7812CV的三端管子)和(型号B43303-Q0157-M2的电容)之间有一个八只脚的芯片,你能告知型号吗,打开盖子就看见!谢谢!

网友C:
看一下变频器的接线方式
一个是正转输入,一个是反转输入,还有一个公共端。
在说明书上找一下, 有的

网友D(2006-02-12):
改接线方式

网友E(2006-08-21):
JIA 反向接线端子就好了

网友F:
~ 用星形接法 反过来接试试?
应该有用的